遇上怪事了,哪位师傅能解释

楼主(2015-03-03):
今天修行车,听声音是缺相,电源箱那边正常,大车也正常,葫芦这边声音不对,是缺相的声音。于是量了一下电压,a.b间电压为110v.  a.c间电压为380v.   b.c间电压为380v.又量火零间电压,a相对零为220v.  b相对零为280v.  c相零为220v.于是又去量电源箱那边的电压,正常。这下可晕了,这是台新装的行车,还不到半个月,电源箱到葫芦这边的线是扁平电缆。手拨动电缆查看了一下,新线不至于出问题吧!再去开行车,怎么声音又正常了?于是又去量葫芦这边的电压,怎么又正常了。真晕了。哪位师傅解释得了吗?

网友A:
测量误差,偶然现象

测量误差,偶然现象

网友B:
晕!直接更换牵引电缆。

网友C:
接触器不良上去检查下。

网友D:
逐步检查,问题总会发现!馈电装置没问题,查葫芦控制箱。先查进线。再查总接触器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误差,偶然现象测量误差,偶然现象

不会呀,坏了几天了,本来是厂家来修的。因为还在保修期内,厂家说过年派不了人,请我们帮忙。

没修怎么就好了?我就查了一下。真晕!

网友E:
线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所以时好时坏。

网友F:
同意:线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所以时好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所以时好时坏。

线路接触不好测出的电压也不会这样啊?

网友G:
万用表从上到下好好测量下三相电压,肯定能找出原因

网友H:
你测量那时外线故障,造成缺相,外线故障消除就好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测量那时外线故障,造成缺相,外线故障消除就好了呗。

李师傅,没看明白您的意思啊,我没修也没发现故障点啊!

网友H:
在你测量电压时,外线可能发生故障了,比如变压器高压侧跌落式掉一个。再测量电压正常,是外线故障消除了,比如掉的跌落式已经合上了。

网友I:
应该是接头位置出问题了!查找接头(万用表测量电阻)

网友J:
线路接触不良!电线接头、导轨电缆、电器材料都有可能成为故障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你测量电压时,外线可能发生故障了,比如变压器高压侧跌落式掉一个。再测量电压正常,是外线故障消除了,比如掉的跌落式已经合上了。

如果是这样,就不止是这一台行车子出问题了,别的设备也会有问题,这台行车坏了好几天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线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所以时好时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E 线路有接触不好的地...

接触不好才会这样的。

网友L:
我觉得应该是连接线,可以单独测量下线,边测量边晃一晃线

网友M:
还有行车上有没加装小变压器  变压器线圈是串联的   要拆掉一条进线  再去测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