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s7-300做恒压供水,PID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5-03-04):
我现在的系统是压力4~20ma 进 s7-300 plc,经pid计算后输出4-20ma信号控制变频器。我的问题是怎么设置PID模块参数,s7-300控制4台富士变频器。以及PID模块在什么地方调用,能够避免振铃现象么?模块FB41在哪里调用好。

网友A: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各种调节系统中P.I.D参数经验数据以下可参照:

温度T: P=20~60%,T=180~600s,D=3-180s

压力P: P=30~70%,T=24~180s,

液位L: P=20~80%,T=60~300s,

流量L: P=40~100%,T=6~6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