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S7-300的M区问题?

楼主(2015-03-04):
我用的CPU是315-2PN/DP,M区2048字节,我用MW200、MW400、MD500等都很正常,但是用作中间继电器时,超过M50.0就不能用了,比如用M50.6,就没反应,只能选M0.0、M40.5等,请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感觉只要不冲突可以用到M2047.7啊。。。。

网友A:
没道理,应该是可以使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