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形接法三相异步电动机改发电机

楼主(2015-03-04):
各位机友:

    现在小弟遇到这么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明白,请各位机友给点拨分析一下。

    因工程需要,现在有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380V,2极,10KW),绕组接法为三角形接法,欲想改为发电机使用。该发电机独立运行,不参加并网发电。

    科室技术员给出的方案为,在接线段并联足够大的电容来实现建立稳定电压,详细参数不做介绍。而且按照技术方案实施。用6-12V直流电源励磁后,实际运行中,原动机的转速(500-1000R/MIN)小于该电动机的额定转速,有微弱电压输出。接线端电压对地仅有10-20V,随原动机转速的升高电压变化趋势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问题:

    1.三角形接法三相异步电动机能发能否直接改为电动机?该方案是否可行?

    2.直接对地测压方式是否正确?

    欢迎各位机友点拨指正。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改,要把电动机的接法由三角改为星形连接,然后在接工作电容。

网友B:
改什么接法哟。去电容补偿柜拆一组4kVar的三相补偿电容并联到电机出线端,然后转动电机就可以凭借电机的剩磁发出电来了,并联电容的目的是给电机提供无功功率用于励磁。

网友C:
没有必要每次用直流激磁,电容耐压应选用630V,动力转数低应将电机改为Y型接法。

网友D:
感觉很高大上啊,不怎么会

网友E:
楼上的都是大牛啊

网友E:
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建议弄个教程

可以发到电机在线网www.dianjiol.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改什么接法哟。去电容补偿柜拆一组4kVar的三相补偿电...

同意!测量电压不能对地因为是没有回路的,测两相之间线电压转速低有效电压就低,转速高有效电压高,当转速达到3000转时电流小于电机的额定电流的用电量就是我们用的市电的有效电压和50HZ工频输出交流电。如果原动机只有500-1000转应用8极电机做发电机,输出就是工频50HZ。

新麦子~!

网友(2015-11-10):
必须要加并联电容器换相

网友G:
各位好强大  长知识了

网友H:
能发电的条件之一是转速达到同步转速。

网友I:
您好,我叫陈宇,是做西门子电机的销售,我电话18591407890,QQ:490243900,如果您有电机需求,可以联系我。谢谢

网友J:
公司的纷纷为过去认为国外服务器而非

网友K(2016-01-08):
觉得这个好高大上的,没怎么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