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路大神路过搭救俺,俺已跪

楼主(2015-03-04):
    俺的s-7200plc,以前一直很好,昨天晚上之前运行自动程序SCR都是好的。昨天晚上开始,在SCR指令中,前面的步骤都很能走,到了后面的其中一步,他就好像跳过了这一步骤,在这一步中,他直接不动作网络33,按道理说M1.6是对光跟踪结束的标志位,可是前面都没动作,他怎么能对光跟踪结束跳转到下一步呢?(前面也有这对光跟踪的步骤,都运行很好就是跳过这一步,把这步拆开来,重新编也是一样不行,还是跳过对光跟踪直,跳过对光结束,到下一步,我很郁闷-  -  大神求搭讪!)

楼主:
没人回答么 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
急死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网友A:
不妨换个PLC试试看

网友B:
按楼上的朋友说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妨换个PLC试试看

  谢谢 网友 不过我的两台 plc 226 都是这样

网友C:
听你的描述,似乎挺奇怪的。。有些问题,应该是你判断有误。。

网友D:
肯定是程序漏洞问题,仔细查找m1.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你的描述,似乎挺奇怪的。。有些问题,应该是你判断有误。。

     这是对光跟踪的问题 ,终于找到了 ,他一开始肉眼看是没对齐 ,其实m1.6对光结束他已经默认为对光结束了 ,所以他跳过了这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程序漏洞问题,仔细查找m1.6吧。

  这是对光跟踪的问题 ,终于找到了 ,他一开始肉眼看是没对齐 ,其实m1.6对光结束他已经默认为对光结束了 ,所以他跳过了这一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