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简单的功能为啥不能实现呢

楼主(2015-03-04):
楼主想编一个按钮对输出状态切换的功能

开始是这样

m6.4置位后Q0.4没反应

然后改成这样,能行了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第一个程序中Q0.4置位后在第二行马上又复位了,所以不行。

建议看一下PLC扫描原理。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楼主对梯形图工作方式有点模糊,第二个是异或功能块,当然每次都能改变状态了。

楼主:
楼主受教了,除了异或指令之外,还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A:
推荐第一种方法

网友C:
楼主想编一个按钮对输出状态切换的功能。数字NI/O6501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