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与计算机串口通讯,是选计算机连接模式还是通用通讯模式?

楼主(2015-03-04):
我用的是FP-XH的PLC,使用的是自带的COM0口(这个口是用来连触摸屏,但我想用来当串口通讯不知可否?)

这是计算机的一个协议

程序应该怎么写:我是应该按照通讯手册上的通用通讯写吗?

网友A:
使用PC

参考一下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453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PC参考一下http://bbs.gongkong...

没积分,能发给我么

网友B:
使用的是自带的COM0口(这个口是用来连触摸屏,但我想用来当串口通讯不知可否?试一下,会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是自带的COM0口(这个口是用来连触摸屏,但我想...

那我是用计算机连接还是通用通讯

网友C(2015-05-08):
计算机链接,使用默认的,不用修改

网友D(2018-01-12):
正好在学习中,谢谢

网友E(2018-03-11):
请教楼主,我上位机用OPC通过FP-XH PLC的扩展的COM1和PLC通讯,COM1使用3线制232通讯(短接CS和RS),但是始终无法通讯成功。

可以看到PLC在接收数据,但是没有数据发出到上位机。

PLC编程软件的COM1端口设置里,选择的是计算机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