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B-MPI型手持单元(进口) 具体型号的选择

楼主(2015-03-04):
各位大神:

    大家好!今天遇到一个问题,望大家热情帮忙,互利互惠!

 我现在需要一个西门子B-MPI型手持单元(进口),知道数控系统是SINUMERIK 802C,但是不知道具体的订货号是多少?

 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
这个手轮肯定不是西门子的手轮。 MF SERIES 是MF 系列。 如果是用于802S 则在市场上买一个简单的手轮接上就可以了。 不需要买西门子的原装手轮。因为西门子最便宜的手轮也要5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