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ABB800交流供电直流并联的要求

楼主(2015-03-04):
     现在有四台三种规格的ACS800的变频器,我想直流供电,但是没有整流单元。后来想到变频器本身就有整流装置,我想给这四台变频器UVW交流供电,CD+CD--直流并联,这样就相当于四路整流单元并联,提供直流供电电源,但是不知道这样有什么风险和影响,请教大神们指教……

网友A:
三种规格,得看大小差多少了。

网友B:
多大功率啊,不要乱接啊。ACS800大功率充电回路是靠整流部分完成的,不是内部接电阻的。

网友C:
ACS800-R8以下,R3以上,可以并直流。如需要做以下两个工作:1、四台变频器必需由同一个空开或接触器同时供电;2、变频器连接DC+和DC-间要加快熔!

网友C:
不同时供电容易烧变频器的充电回路。DC+和DC-间不加快熔,当其中一台有直流短路时另外三台变频器的整流桥容易损坏。

楼主(2015-04-08):
引用 网友C:
不同时供电容易烧变频器的充电回路。DC+和DC-间不加...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S800-R8以下,R3以上,可以并直流。如需要做...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功率啊,不要乱接啊。ACS800大功率充电回路是靠...

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