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TouchSense

楼主(2015-03-05):
KUKA机器人用作切割用途 工件并不是严格标准 问下 用TouchSense来做 是否可行 我查了下资料基本都是用作焊接用途的 如果我想用的话 还需要哪些配件来实现这一功能 具体的方案能给说一下么

网友A(2015-05-26):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关键问题在你的切割炬上安装一个可以导电的装置,用于接触传感,KUAK机器人安装接触传感软件,然后外加24V电源用继电器接触就行了

网友B(2016-03-02):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关键问题在你的切割炬上安装一个可以导电的装置

网友C(2019-12-18):
TouchSense软件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