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急反程序

楼主(2015-03-05):
请问大家,面铣刀机床的急反程序如何处理!机床动作如下,处于原点位置A,快进到B点后转工进铣工件,完成加工后到达C转横退至D点转纵退至E,再回到原点A.要求按下急返按钮后,机床能够判断出,当前处于什么位置,是否需要退刀,还是直接返回原点。困惑点在于,如何判断机床所处位置,在快进阶段不用退刀,在工进时需要退刀,在正常返回过程中又如何处理?

网友A:
这个好像是 高级电工课程中的PLC题目

网友B:
直接将所有动作放置到一个寄存器,例如快进置“1”,工进置“2”......

这样直接判断该寄存器值即可知道当前工作状态,前一动作完成开始后续动作时改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