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与上位机通讯

楼主(2015-03-05):
本人学习西门子s7-200PLC不久,现在想学习一下S7-200PLC与上位机MODBUSRTU通讯,就是上位机读取PLC采集的温度及压力值,请教各位高手前辈这个PLC下位机程序怎么写,能否给个例子,还有这个下位机程序写好以后怎么样直观的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组态软件作为上位机编程软件的。

只要地址对应就可以。

网友B:
  上位机一般安装组态软件就有 通讯协议 ,可以直接使用读取 PLC 信号吧

网友C:
西门子工控机大促,仅需4780元起!

大型工控仿真、组态与监控VC++ 100%源码组件库!

施耐德睿易产品平台隆重上线

福禄克明星产品免费试用申请开始啦

看英特尔嵌入式案例,赢数码相框等好礼!

美国高端传感器EMX首次登录中国 相关产品资料免费索取

加盟假日工程师计划,拥有第二份工作

猜你喜欢:

三晶8000B陶瓷行业应用案例

这个差动输出信号用在哪里?

中国工控网论坛正式版主考核制度(试用)

这个PLC的编程器哪里去弄?

伺服系统问题请教

给力控的驱动管理提点意见

pc与触摸屏modbus通讯

工控老鬼《西门子S7200入门&精通》教程即将发布

网友D:
抱着学习的态度进来看看。。。。。

网友E:
安装好上位机软件,把PLC里面的数值地址对应到上位机地址里面就好了

网友F:
使用HMI或者PC上安装组态软件作为上位机读取PLC中的值不需要在PLC中写程序,上位机直接读取PLC的存储区就行。

楼主:
高手们能不能给个简单的例子呀,学习一下,谢谢你们

楼主(2015-09-26):
感谢大家的指点,谢谢

网友G(2018-09-04):
PLC端可以直接调用一个modbus从站库,建议下载一个耐特的从站库指令,可以两个通信口都使用MODBUS 从站库。

网友H(2020-03-26):
上位机通过西门子软件可以直接读取PLC的DB区数据,通过以太网口只要在同一网段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