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风机组控制系统中温度传感器的应用-九纯健科技

楼主(2015-03-05):
    新风机组温度控制系统是由比例积分温度控制器、安装在送风管内的温度传感器和电动调节阀组成。控制器的作用是把置于送风风道的温度传感器所检测到的送风温度传送至温控器与控制器设定的温度进行比较,并根据PI运算的结果,温控器给电动调节阀一个开/关阀的信号,从而使送风温度保持在所需要的范围。
        电动调节阀与风机连锁,以保证切断风机电源时风阀亦同时关闭。电动调节阀亦可实现与风机的联动(如图虚线框所示),当风机切断电源时关闭电动调节阀。上图中两种连锁线路连接方式, 分别用于断电复位设备和电关设备,用户可据具体情况自行取舍。

        在需要制冷时,温控器置于制冷模式,当温度传感器测量的温度达到或低于设定温度时,温控器给电动阀一个关阀信号,电动阀的关阀接点接通阀门关闭。如果测量温度没达到设定温度,温控器给电动阀一个开阀信号,电动阀开阀接点接通阀门打开。在需要制热时,温控器置于制热模式,当传感器测量的温度达到或高于设定温度时,温控器给电动阀一个关阀信号,电动阀的关阀接点接通阀门关闭。如果测量温度没达到设定温度,温控器给电动阀一个开阀信号,电动阀开阀接点接通阀门打开。
        关于温度传感器的选择:
        选择温度传感器比选择其它类型的传感器所需要考虑的内容更多。首先,必须选择传感器的结构,使敏感元件的规定的测量时间之内达到所测流体或被测表面的温度。温度传感器的输出仅仅是敏感元件的温度。实际上,要确保传感器指示的温度即为所测对象的温度,常常是很困难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温度传感器的选用,需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被测对象的温度是否需记录、报警和自动控制,是否需要远距离测量和传送。
        (2) 测温范围的大小和精度要求。
        (3) 测温元件大小是否适当。
        (4) 在被测对象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场合,测温元件的滞后能否适应测温要求。         在九纯健产品中多种风道/风管温湿度传感器供您选择,不同产品配置不同,是否需要现场显示,插入深度,固定方式等。

传感科技,物联天下-九纯健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