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是软件的基础

楼主(2015-03-05):
老笔记本用了5年了,现在老死机,想重新买台。请问各位前辈用什么样的配置好,主要装s7-200、300的软件,触摸屏软件,组态软件和一个制图软件。在此先行谢过各位了!最好联想的。

网友A:
价格好配置就好,4k左右的就行了

网友B:
老笔记本用了5年了,现在老死机,重新装系统,找死机的原因,先判是硬件还是软件,我用5年以上,还可以。

网友C:
一般是系统的问题

重新安装系统,再加个内存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