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推荐Modbus-Hart 转换模块

楼主(2015-03-05):
请求推荐Modbus-Hart 转换模块,配合流量计使用的。质优价廉的。谢谢。

网友A:
MODBUS转HART模块。。。

QQ: 1142588584

MP: 13591406272

联系人:周先生

沈阳鼎泰创信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A:
低成本MODBUS转HART模块

网友B:
嘉兴巨隆科技的HT700协议通讯模块是将MODBUS协议转换成HART协议并将HART协议信号加载到4~20mA电流上进行传输。这款产品是针对市面上的超声波流量计而定制的。

输入:MODBUS协议

输出:4-20mA叠加HART协议

1.1外观尺寸

外形尺寸:90mm*40mm

1.2 通讯示意图

2、软件介绍

2.1 实时数据

读取的实时数据有:瞬时流量、瞬时流速、正累积、负累积、净累积、工作状态、上下游信号强度值、信号强度值,以及仪表ID号、制造商标识等。

2.2 电流输出

可设定电流环进入固定电流输出模式,固定电流值可设定,也可通过退出固定电流模式选项退出固定模式。

2.3 量程数据

上下限量程、阻尼时间、单位等参数的设置。

2.4 仪表信息

设置仪表信息、标签、描述、日期,仪表ID号、最终装配号,已经仪表地址的设置。

2.5 参数设置

可设置的管道参数: 管道外径、管壁厚度、材质类型、材质声速

可设置的内衬参数: 内衬材质、内衬厚度、内衬声速、内壁粗糙度

可设置的流体参数: 流体类型、流体声速、粘度系数

可设置的传感器信息:类型、安装距离、安装方法

手工零点设置

仪表系数设置

嘉兴巨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xjoylong.com

网友A:
HART芯片HT1200M,兼容HT2015 and SYM20C15

LQFP44封装

HART产品定制!

价格优惠!

qq:1142588584

MP:13591406272

联系人:周先生

沈阳鼎泰创信科技有限公司

www.trucom.cn

网友C:
应用要求可靠的话可以选择这个:

上海蓝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HART模块:型号为XGW-6202-HRT-MN2,4通道HART模块。

冗余型HART协议网关通过基于标准HART协议的控制专利技术,能够提供P2P或总线式多设备进行通信;每个通道内置16位0.03%高精度4~20mA采样,提供高速模拟量输入功能;内置防浪涌电路,实现现场总线20KA的抗雷击功能。

双以太网独立网段接口,与上位机(包括PLC等)实现冗余通信;浮动IP和端口切换技术,实现冗余主机切换时上位机的可靠连接。Modbus TCP协议提供高达16个Server和128个Client的连接能力;EthnetIP协议提供与AB PLC的无缝连接,让现场解决方案应用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

双CPU模块、双隔离电源输入冗余,为现场应用提供高可靠性连接。

面板提供LED状态显示和OLED数据显示屏,提供可组态的数据显示、系统状态显示与操作。

高达20000个字的实时数据库和详细的实时状态数据信息,离线/在线式配置与监视工具软件,在设备生命期中,提供完全免费的软件升级。

主要技术特性

1、以太网冗余技术的实现

采用独创的以太网冗余技术。保持主备用CPU的IP地址不变及主备用连接通道,实现上位机数据通信的连续性。在作为SERVER时,无论主备CPU模块如何工作,上位机均能够通过唯一的IP地址进行连接。在作为CLENT时,每个连接均可配置主备IP及端口,满足主连接在中断的情况下使用备用连接来实现可靠数据通信。

2、模块式热插拔结构;全冗余高可靠性硬件设计

采用功能模块式的硬件架构技术,CPU模块、电源模块、网络模块、LED灯模块及显示模块等,通过标准底板积木式集成硬件功能整体。这些功能模块按照1:1进行冗余配置,保证任何一个功能模块出现故障均不影响整机的正常运行。在可靠性设计上,PCB采用军用标准设计,均选用宽温的工业级IC,保证了硬件的高可用性和适用环境能力。

3、数据通讯高实时性

采用了独创的数据预处理技术及数据通信间隙处理技术,同时采用专门优化的实时操作系统。这些技术的成功应用,保证了数据通信的高实时性。

4、在整机内部实现防雷击浪涌保护

在每个通道的接口外侧,均配置了可靠的隔离防雷击浪涌保护器,能够对20KA范围内的直击雷或感应雷进行可靠的防护。其能够保证由外部露天环境下的电缆连接进行保护,避免设备受到雷击损害。

5、实现远程可视化在线配置及诊断

为设备配置了集成的应用工具。该工具能够对设备的应用提供组态、下载、调试、监视及诊断等功能,这些功能能够通过设备的组态口或者远程的IP网络进行,实现区域范围内的集中管理控制及维护。

6、实现WEB状态监视功能

模块具有WEB状态监视功能。维护人员可以通过对具体模块的WEB访问,快速检查模块的工作状态;同时,该功能也可以集成到远程在线故障诊断系统中,实现对设备的实时监控和远程维护。

7、具有对每个通信节点及硬件模块的自诊断和状态检测

8、具有完整的模块自诊断与故障恢复机制

9、高达20000个16位寄存器的内部可配置实时数据库(0~19999),位或字的双模式检索功能。

10、HART通信指令能够实现按需触发执行。

11、OLED显示屏具有工业-40度到+80度工作宽温,具有可组态数据显示功能。

12、DC18V~DC36V的无极性宽电压隔离输入,有效防止错接线及电压波动。

13、-40度到+80度环境工作温度,无风扇设计,DIN标准导轨安装。

典型应用

l       石油化工/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油库/LNG

l       水/污水处理

l       水利/水电/灌溉

l       食品/制药

l       大型包装

l       发电/输配电

l       工矿/码头/工厂自动化

网友A(2015-04-17):
MODBUS/HART转换模块。

qq:1142588584

MP:13591406272

联系人:周先生

沈阳鼎泰创信科技有限公司

www.trucom.cn

网友D(2015-11-23):
联系我们

联系人:赵经理

手机:15998388316

电话:(024)31217295

传真:(024)31217293

邮箱:zhao.hong@microcyber.cn

QQ:1291186977

Modbus_Modbus网关_HART_无线HART_Profibus现场总线_沈阳中科博微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http://www.microcyber.cn/

地址:中国·沈阳·浑南新区文溯街17-8号 国际新兴产业园

邮编:110179

中科博微工业通讯接入点!

网友D:
M0310 嵌入式 Modbus 转 HART 模块M0310 嵌入式 Modbus 转 HART 模块M0310 嵌入式 Modbus 转 HART 模块

网友D:
联系我们

联系人:赵经理

手机:15998388316

电话:(024)31217295

传真:(024)31217293

邮箱:zhao.hong@microcyber.cn

QQ:1291186977

Modbus_Modbus网关_HART_无线HART_Profibus现场总线_沈阳中科博微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http://www.microcyber.cn/

地址:中国·沈阳·浑南新区文溯街17-8号 国际新兴产业园

邮编:110179

中科博微工业通讯接入点!

PA DD及GSD文件下载

hart总线 芯片

网友E(2016-03-14):
MODBUS转HART模块

一、产品简介

    MODBUS-HART采用高档ARM单片机为核心,由高精度运算放大器、接口芯片、输入输出回路等组成,并且嵌入HART调制解调芯片,具有性能稳定,性价比极高等特点。

    MODBUS-HART通过RS485接口与具有MODBUS-RTU通讯功能的设备进行通讯,能够把设备中的数据转换成HART设备变量输出,并且支持4-20mA电流输出。

    MODBUS-HART硬件结构设计完全符合工业标准,在温度范围、震动、电磁兼容性和接口多样性等方面均采用特殊设计,保证了恶劣环境下的稳定工作。

二、产品性能

● 两路模拟量采集功能。

● 一路HART接口。

● 接口类型RS485/232。

● 两接口部分电路安全隔离

● 支持四路设备变量。

● 可设置模拟量量程、零点等。

● 本地可以查询和设置所有运行参数。

三、主要参数

● 安装尺寸:长60 mm × 宽45 mm × 高15 mm。

● 工作环境温度:-25℃ ∽ +85℃。

● 电源输入电压:DC24 V。

● 输入信号:DC4-20mA。

网友E:
MODBUS转HART模块

一、产品简介

    MODBUS-HART采用高档ARM单片机为核心,由高精度运算放大器、接口芯片、输入输出回路等组成,并且嵌入HART调制解调芯片,具有性能稳定,性价比极高等特点。

    MODBUS-HART通过RS485接口与具有MODBUS-RTU通讯功能的设备进行通讯,能够把设备中的数据转换成HART设备变量输出,并且支持4-20mA电流输出。

    MODBUS-HART硬件结构设计完全符合工业标准,在温度范围、震动、电磁兼容性和接口多样性等方面均采用特殊设计,保证了恶劣环境下的稳定工作。

二、产品性能

● 两路模拟量采集功能。

● 一路HART接口。

● 接口类型RS485/232。

● 两接口部分电路安全隔离

● 支持四路设备变量。

● 可设置模拟量量程、零点等。

● 本地可以查询和设置所有运行参数。

三、主要参数

● 安装尺寸:长60 mm × 宽45 mm × 高15 mm。

● 工作环境温度:-25℃ ∽ +85℃。

● 电源输入电压:DC24 V。

● 输入信号:DC4-20mA。

联系QQ:2850687710

联系电话:18757399889

网友F(2016-08-15):
T310 - Modbus RTU转HART转换器

特征:

  • DIN导轨安装模块

  • Modbus RTU输入

  • 回路供电

  • 支持低通过滤

  • 支持范围设置

  • 支持单位转换

  • Modbus主站 – HART从站

描述:

  • T310是一款三线制DIN导轨网关模块,用于把Modbus RTU变送器接入HART网络。

  • T310是一款全面的变送器模块。T310生成测量变量包括状态变量指示测量的质量。除了主变量(PV)之外,T310还能从Modbus仪表传递3个动态变量。

  • T310包含低通过滤功能。用户可用标准配置工具配置衰减值。T310通过RS485通讯线路和仪表通讯。

主变量(PV)被连续读取和刷新。用于T310和仪表之间的标准协议是MODbus RTU协议,但是也可定制专用协议。

  • T310支持HART通用指令和大多数惯例指令。T310包含电源。该模块从仪表取电24V,也包含电源线和仪表的连接。

一些端子用于连接手持式配置器。这些端子是可插入式螺钉端子。

我们也定制专用网关。

  • T310用电脑软件工具设置 - SW02,可选购。Modbus地址、寄存器地址、数据类型等等都可配置。我们也提供预先配置,满足你专用Modbus仪表的要求。

我们提供ST31起步包,可做培训和评估使用。它包含你起步所需要的工具。

联系方式:

古东娇

QQ:3185609369

邮箱:gdj@hkaco.com;

电话:137 9810 5591

网友G(2019-06-03):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