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三菱FX系列与笔记本用USB怎么连通

楼主(2015-03-05):
请问各位大师三菱FX系列与笔记本用USB怎么连通,,我有一三菱FXPLC想与三菱软件连通,不知咋办,请大师指路,谢谢!

网友:
用三菱的USB-SC09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A:
首先确认你的USB驱动有没有装上,然后PLC是空的还是有程序要读取,打开三菱PLC软件,新建一个FX系列程序,工具栏上有在线,下拉菜单读取,点击通讯测试,OK 的话 读取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你的USB驱动有没有装上,然后PLC是空的还是...

在通讯测试项进行通讯设置,然后通讯测试。

网友C:
把通讯线缆插好,打来编程软件,看下通讯的指示灯是否亮

网友D:
  1. 用三菱的USB-SC09编程电缆

网友E:
现在的笔记本基本没有9针串口,只有USB口,你应该是这种情况。

楼上讲的都不错,自己做没必要,容易焊错,淘宝上买一根USB-SC09(¥30左右)电缆,装上附送驱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