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触摸屏怎么连接通讯

楼主(2015-03-05):
我是新手想自学PLC和触摸屏的通讯,手里有台达的小型PLC和TP04G-AS2显示屏,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首先,下载PLC和TP的安装手册,参照手册按照485通讯接线;其次,下载PLC和TP的编辑软件ISPSOFT/TPeditor以及操作手册,TP操作手册里就要例子供你参考。

网友B:
首先选择好相应的端口,以及相应的协议。

网友C:
一般安装的触摸屏软件上面有帮助,帮助里边有一个手册

里边记载着常用的通信协议及接线方法

网友D:
首先选择好相应的端口,然后找到相对应的通讯线插上,选择相应的协议就可以连接二个设备。

网友E:
232的话,直接买现成的线,10块左右,485的话,自己弄两根线连接就好了,信号正负不要反。台达PLC默认通讯格式为9600,7,e,1 ASCII,所以文本需要和它设定一致!

网友F: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

网友G:
通信端口和协议设置好就可以了,一般显示器的手册中都有介绍。

网友H(2015-11-12):
参考手册,一般38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