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怎么下载程序,老是出错

楼主(2015-03-05):
提示有两个plc,一个离线,一个在线,无法下载,可是我设备里只有一个plc,还有就是上电是接在了,plc上朝里的箭头处,感觉是输入电压的。上电后error红灯一直闪,怎么回事

网友A:
说的太不清楚,都没有写是什么PLC,大家都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啊

网友B:
s1200plc . 下载肯定是要在线了,上电报错就不对,里面没程序也应该运行指示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不清楚,都没有写是什么PLC,大家都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啊

 1200PLC,用的是博途V10.0,找不到买的设备型号,6ES7-211-1HE31-0XB0,DC/DC/RLY型,无法下载,我找个同款1211C,DC/DC/RLY型,但是,提示设备硬件通不过,求楼主搭救

网友C:
找不到型号,可能安装时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