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法运算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5-03-05):
   我是一个业余非专业的做自控的,只会写一些简单的程序。现在碰到一个工程,有8路信号输入,6路控制输出。希望写一个程序执行如下操作:当8路输入信号中累计有1-2路有输入信号,控制输出1、3路开启。当输入累计有3-4路时,控制输出1、3、5路开启;当输入累计有5-6路信号时,控制输出1、2、3、4、5路开启;当输入信号累计有7-8路输入时,控制输出全部开启。

   请大神们教一下这个程序该怎么写。谢谢啦!

网友A:
可以使用组合方式编程。

网友B:
用计数器做,信号上升沿加1,信号下降沿减1

网友C:
  这个程序不难,建议直接将过程按逻辑方式就差不多可以写出

网友D:
直接用C语言,用信捷PLC轻松处理

其余小型PLC都不支持C语言

网友D:
还有用三菱的可以统计ON点的数目,也是很简单处理

网友E:
我用的西门子200SMART做的,已经调试好了,用别的PLC用这个思路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这个不难,只许统计出输入量接通个数就可以了,plc有专门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计数器做,信号上升沿加1,信号下降沿减1

请问一下具体怎么写?您QQ是多少?可以加个好友吗?或者请您加我好友:898578667,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组合方式编程。                ...

屁话就跟没说一样。。。你说哪一个程序不是组合方式?

网友G:
你就说什么项目吧。。累计是什么意思?一先一后??还是同时??一先一后多长时间??一年算不算??

网友H:
这么简单都不会。。。别做工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