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选择到任何模块

楼主(2015-03-06):
没有选择到任何模块 怎么处理啊 长传不了程序

网友A:
感觉说的好模糊,什么系列的。

网友B:
检查通信:电缆,配置参数,端口选择。通信连接上了才可能选择的到模块!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不知道怎么的动看下通讯设置里的传输方式,。。。!

检查的时候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