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过载报警

楼主(2015-03-06):
用的是300A型号22kw的,下面带了7个3kw的电机。现在有两个电机有问题,我们成为2号电机和4号电机,现在出现的现象是把其他6个电机关掉,只开2号电机,变频器会报警,会跳闸。但是单独开4号电机没问题,但是要是把1,3,4,5,6,7都开,那么变频器会报警,4号电机会跳闸,如果只开1,3,5,6,7号电机就没问题。能正常运行,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变频器的功率模块坏了吗?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急急急急急!

网友A:
功率模块坏了你还能开5台电机?思考问题方向有误

楼主:
我不太懂变频器,不知道能不能出现这种情况,要是电机损坏的话,4号电机就不应该能启动了啊,为什么单独启动没问题,同时启动有问题啊

网友B:
报警显示什么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警显示什么代码?

报警代码是01

网友C:
电机的问题,不是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