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差式流量开关的流量保护作用

楼主(2015-03-06):
    压差是流量开关在很多工业应用中都有其的身影,压差式流量开关根据一次泵变流量正常运行允许的最小流量对应下的压差,来确定流量保护值,一旦运行流量低于最小允许流量即保护,确保换热器不会结冰冻坏。

  在这里讲解压差式水流开关在一次泵变系统上的安装:

  1、一次泵变系统安装压差式水流开关需在换热器进出水口焊接测压接口;

  2、进水管接“+”端,出水管接“-”端;

  3、压差式水流开关的两侧测压管和壳体需做保温;

  4、该产品提供SPDT触点,即一个常开和一个常闭触点可供选择,用于接入控制器,工厂缺省引出常开触点;

  5、压差式水流开关可以由工厂直接安装,并将线直接接入冷水机组的控制器,减少现场人员的安装出错的可能性,这样无疑将增加制造厂的成本,但可以大幅减少因水流开关而产生的技术咨询和维修费用;

  6、同时也可以作为附件提供给现场安装人员,在现场根据情况进行安装。用户可以在现场进出水管上焊接一个G1/2”内丝,安装一个小球阀,然后再安装一个G1/2”-1/4”SAE(7/16”-20UNF)接头,通过?6.35铜管扩喇叭口与压差式水流开关连接,但压差式水流开关需要固定支架;

   另外也可以选择压差开关“+”端接口为G1/4”,“-”端接口为1/4”SAE(7/16”-20UNF),用户在进水端焊接G1/2”内丝,经过G1/2”转为G1/4”的外螺纹转换头,再接上G1/4”内螺纹球阀,然后将该水流开关直接拧在阀门上,另外一端连接方法同前面一种方法,这种连接方法具有防呆效果,用户现场安装不会搞错“+”和“-”端;

7、现场安装的优点可以根据现场情况灵活选择安装位置。

网友A(2019-11-14):
流量开关有很多种类,热式流量开关,挡板式流量开关差压式流量开关等,这个其实主要还是看用户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