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怎么用Rx3i做冗余

楼主(2015-03-06):
急,怎么frunc用配置rx3i冗余plc啊。。。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这东西一般都是用模板 GE 有专门的模板库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重点是后面NIU, 所以一般都用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一般都是用模板 GE 有专门的模板库 这个相对来...

什么模板啊哪里有下的?

网友A:
这种模板一般都是GE工程师给,你需要什么样的配置 我可以给你发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一般都是用模板 GE 有专门的模板库 这个相对来...

我做到这一步了,主要是Ethernet Global Data用不用配置啊怎么配啊?谢谢

楼主:
大好人啊我正发愁呢邮箱995780489@qq.com

网友A:
你是说ETM吧?硬件配置就好

网友A:
第一二块网卡分别是一网二网  三四块网卡分别是与NIU通讯用的 配置也不同

网友A:
模板已经发过去了。。

楼主:
这个怎么配置?用配置不?

楼主:
图没法过去。。。。。谢谢你我第一次ge的plc原来都是西门子的

网友A:
不用配,模板就是已经配好的但是一些参数需要改因为你插入的模块不一样,EGD一般收是发的3倍

楼主:
我的IO都在另外的机架上用新建一个远程目标吗

网友A:
子站肯定都是NIU,你把NIU加在下面就好了,主站与NIU就是靠EGD通讯的(也就是你截屏的那)

网友B(2015-04-07):
http://bbs.plc.cn/forum-98-1.html  这有ge所有配置模板,可以看看

网友C(2015-09-17):
您好,可以给我发个模板吗?我现在学习的是PAC RX3i CRU320,,87268820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