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脚步问题

楼主(2015-03-06):
各位大侠们,,有谁知道昆仑通泰触摸屏的修改时间的脚本如何修改以及倒计时的脚步如何做,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理我吗?晕晕,,,,,

网友A:
1.有个脚本,记不太清楚,setcurrenttime什么的,要不然在启动时进入系统属性,设置时间。

2.倒计时,要判断秒钟是否为零,为零,借位分钟,分钟也为零,借位时钟,比较繁琐,楼主耐心一点,可以写出来。时间也有加减法指令,不过,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