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威纶屏配合,在plc中切换触摸屏画面,如何编梯形图。

楼主(2015-03-06):
求教高手,谢谢,求教,求救。。。。

网友A:
打开EB8000,进入"元件"菜单,打开"PLC控制",后面不用说,你也知道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EB8000,进入"元件"菜单,打开"PLC控制"...

谢谢大神。

网友B:
可以用plc控制来实现,也可以用触摸屏本身功能实现。

网友C(2016-05-06):
用松下plc控制威伦触摸屏切换窗口

网友D(2016-07-25):
打开EB8000,进入"元件"菜单,打开"PLC控制,另在PLC程序中编写控制画面切换。

网友E(2017-03-30):
这个PLC与触摸屏通讯你选用哪种模式用哪个口

Z。

网友(2017-08-31):
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新人求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新人求教

网友H(2018-01-20):
怎么才能通讯呢?这是我要关心的问题

网友I(2018-08-03):
这样,先在威纶触摸屏上设置触摸屏存储寄存器DT0(举例)

PLC中用MV K11 DT0.意思是把第11号画面,传到当前页面,这样就解决了

网友J(2018-11-14):
这是画面切换

网友K(2019-08-07):
正在学习,多谢分享!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