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三相交流电的相序

楼主(2015-03-06):
 三相交流电的ABC三相的相序很重要,一般讲黄、绿、红 对应A、B、C三相,发电机的三相是绝对不能接错的,电动机的三相只要是ABC三相对应就一定是顺时针转动,在接变频器的时候,只要变频器的三相是正确的,电动机的三相是按照ABC三相的接法接入的,就一定是顺时针转动(俗称正转),只要按照相序接线就省去了调整转向的时间。

  但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总是多种多样的,对于电工来说掌握一个简单的检测三相交流电的相序的方法是基本技能。具体来说如何检测呢?以下就是一个检测三相交流电的相序的方法了。

  用两只220V/60W的灯泡和一个4微法的电容连接成星型接法,由于电容的作用,造成三相负载电压的不平衡,产生一只灯泡亮、一只灯泡暗的现象。若把电容连接的一端定为A相,则亮灯泡为B相,暗灯泡为C相。

网友A:
楼主,这个电容的耐压是多大的呢?

方法很简便,改天试试。

网友B:
耐压:AC600V或者更高

网友C(2015-04-14):
楼主可否再详细一点,原理没搞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