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 SF灯和BATF灯常亮 并且STOP灯闪烁问题

楼主(2015-03-06):
长时间不用的控制箱,开机后 SF灯和BATF灯常亮 并且STOP灯闪烁,不能运行,触摸屏显示连接中断,无数据显示,求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

另外扩展用的IM365,接收侧的模块SF红灯全部亮起,发暗

网友A:
有可能是硬件配置文件的丢失,造成

网友B:
SF灯:系统出错或故障时亮红灯。

BATF:电池故障,电池电压低或没电池时亮红灯。

网友C:
   是不是程序丢失了呀 ?

网友D(2015-04-07):
我也觉得程序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