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 SF灯和BATF灯常亮 并且STOP灯闪烁

楼主(2015-03-06):
长时间不用的控制箱,开机后 SF灯和BATF灯常亮 并且STOP灯闪烁,不能运行,触摸屏显示连接中断,无数据显示,求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是 PLC 的程序丢失了吧? 重新下载程序试试,或是联系我,<此处内容被屏蔽>服务 !

网友B:
SF灯亮表示的是系统出现了错误,可以通过CPU里面的硬件诊断,诊断出是何种错误,一般不会是程序的丢失错误,重新下载程序有威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