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记录

楼主(2015-03-06):
设备记录生产工艺参数是怎么实现的?got面板cf卡中Excel文件是怎么生成的?是否与基恩士DT-100A数据记录终端有关系?请大师指教,不胜感激。设备用的三菱Q系列PLC,got面板。

网友A:
顶一个,三菱Q系列没接触过,期待楼下支持。

网友B:
   CF 卡的文件一般是 屏内做的数据生成记录吧,还有 数据记录生成的表格一般是批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