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脑开机嘀嘟响

楼主(2015-03-07):
工业电脑开机等5秒左右后就开始嘀嘟滴嘟一直报警,是怎么回事呀,内存条和各个卡都用橡皮擦过,CPU也重装过,各位大神帮帮忙呀,在线等

网友A:
  一般是硬件报警,内存条故障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硬件报警,内存条故障吧 !

 换过内存了

网友B:
报警音是一个长声一个短声吗?

网友C:
般是硬件报警,内存条、主板故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