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4-B指令频率过高报警

楼主(2015-03-07):
有一控制QD77MS2通过SSCNET III连接J4-B伺服,走往返动作,总报指令脉冲频率过高报警。不知道QD77MS和J4-B指令脉冲频率到底是多少,只能查询到QD75和J4-A的指令脉冲频率。

网友A(2015-04-12):
痛迅的频率由参数绝定的

网友B:
打开伺服设置软件,可以在里面监控并修改伺服和定位模块的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