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15-03-07):
请问用mcgs的嵌入版组态软件,不用触摸屏,而是用工业平板电脑,结果不能进入运行环境,也不能通讯,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必须用通用版的软件?还是必须使用mcgs的触摸屏?

网友A:
必须使用mcgs的触摸屏

网友B:
亲,你连基本概念都没搞清楚,如果用触摸屏做监控上位机组态软件是MCGS嵌入版,用电脑或工控机要用通用版,局域网内监控共享用网络版

网友C:
楼主是想用昆仑通态的电脑软件去控制原件动作?那必须得有实物,就像光有plc软件,没法控制元件动作一样,软件是虚拟的

网友D(2018-02-11):
我用的是7.5的定制版,下载工程后,授权丢失,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