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径的计算,求助

楼主(2015-03-07):
请问各位大神:可以通过累计米数计算出实时卷径吗?怎么实现。最好有计算公式。

网友A:
可以呀,你在圆盘做一个原点位,在2次原点上升沿之间的计数值就是圆周长,剩下的你自己会处理了吧

楼主:
详细点可以吗。比如,我累计走了100米,初始卷径是0.1米,膜厚是0.0002米,应该怎么算实时卷径?求大神指点!!!!!

网友B:
找一个原点信号,或编码器Z相信号,每转一次计算一次,等差数列

楼主:
计米轴在有一个原点信号,收卷轴上没有,所以要根据计米长度算收卷轴的卷径。

网友C:
可以在收卷轴上装个霍尔开关啊

网友D:
最好能有个传感器检测,因为计算的是理论值,和实际值回有误差的。

网友E:
我来告诉你。。。记住啊。。。。0.0002米*100米=0.02平方米。初始,0.1米,所以面积0.0314平方米。总共0.0514平方米,除以π。等于0.016369426751592356687898089171975

开方等于0.12794306058396585303994594023038。减掉0.1.。厚度=0.02794306058396585303994594023038米。即。。2.79厘米。

楼主:
楼上大神啊。。。。。

网友F:
可以将写的程序发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