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导入S7-200指令库

楼主(2015-03-07):
给予回答!谢谢!!!

网友A:
楼主问的是如何导入,具体步骤如下:

  1. 在指令库处右键单击

  2. 点击Add/Remove Libraries...

  3. 点击Add...按钮,选择建立好的库文件,OK

网友B(2016-03-03):
解决问题,非常实际,人人当教员,人人当学生!

网友C(2018-09-04):
编程软件安装正常的情况下,直接打开指令库就可以自动添加指令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