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PG定位模块

楼主(2015-03-07):
各位大神请帮忙,本人以前没用过这个模块,现在需要用它搞多点连续定位,而且是用绝对定位,请各位多指教,如果有满足程序范例更好。。。

网友A:
这个模块应用很简单,看下手册吧。

网友B:
绝对定位的话需要PLC、伺服驱动器均需要带电池类型以保存当前数据,至于程序倒是超级简单

网友C:
看看手册,这个是最基本最简单最弱智的,

网友D:
三菱FX2N-1PG手册   最后几页有程序实例  照着抄就可以了

楼主(2015-12-28):
引用 网友D:
三菱FX2N-1PG手册   最后几页有程序实例  照...

 嗯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