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之间通讯问题

楼主(2015-03-07):
各位大侠们,小弟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三菱Q系列PLC之间通讯后,两个PLC的软元件是怎么对应的,最好推荐下相关书籍给我,谢谢哈!

CIPA挷攝壉T13+LINE掆巭INTL------这是那国的语言呀,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日本生产的三菱PLC很落伍了!德国西门子的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生产的三菱PLC很落伍了!德国西门子的比较好用!!!

     我知道,能否回答下我的问题呢!

网友:
要看你的CPU是在一个基板上还是两个基板上,一个基板上的好像最多支持4个CPU,多个基板上的方式很多,可以用串口模块或者通讯模块,或者利用自带的CC-LINK,这些在相关的手册上都描述的很清楚,啥书都不用看,直接看手册,把手册都看懂了,如果你觉得有必要自己写本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