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12V 120A电流选用多大的接触器

楼主(2015-03-07):
各位大虾:

        我有1设备需要通DC12V的电源, 每次通电时间2秒, 理论电流大概是120A,  每天大概工作200次. 请问要用多大的接触器?

我在淘宝上找了一款,请帮忙看看可以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3.8PIvcL&id=39329629362&_u=71jnvim620d

网友A:
有疑问也可以发求助贴。

网友B:
可以考虑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启动太过频繁,必须用固态继电器去实现

网友D:
接触器就别想了,直流灭弧比交流灭弧难多了,当然直流接触器也贵多了

网友E:
那个继电器不能使用。没有灭弧能力,120A电流通过可以,切断可能就不行了,电弧断不了,直到把触头烧完。

要选直流接触器,120A以上的才行,估计要500元以上。动作频繁就只能选直流固态继电器。

网友F:
动作频繁就只能选直流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