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一次的闪烁会不会导致输出点坏掉

楼主(2015-03-07):
楼主用CPU 226 继电器输出型来控制机床,需要输出一个报警灯,楼主想把它做成0.5S ON 0.5S OFF的闪烁,请问这样的开关频率输出点受得了吗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或者使用内置闪烁的报警灯。

网友B:
不会的,西门子PLC输出点的寿命是比较长的

网友C:
目前的报警灯基本都是开关电源,冲击电流较大,而且西门子200系列也就是跟垃圾差不多的东西,搞不好撑不了3个月该点就会损坏,你就自求多福吧

网友D:
现在好多蜂鸣器都是自带闪烁的。

网友E:
用闪烁蜂鸣报警器,我用过,用了将近两年了,没问题

网友F:
   谢各位大侠指教   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G:
建议不要这样用,达到输出继电器最大脉冲频率了,很容易损坏输出继电器。

网友H:
继电器貌似100000次寿命,何不用晶体管呢?

网友I:
假设继电器的机械寿命100万次,按你要求每小时继电器要动作3600次,这样计算278小时继电器寿命就到了。

输出点换晶体管的可以。

网友J:
可以使用晶体管的哦。。。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假设继电器的机械寿命100万次,按你要求每小时继电器要动作3600次,这样计算278小时继电器寿命就到了。输出点换晶体管的可以。

学习了,晶体管输出不会坏吗

网友L:
我原单位变电站直流屏一个闪光指示灯(30次/分,用于直流系统接地警告),是用的一个普通国产小型继电器,每年365天,每天24小时,除了一年难得的停电检修时间从未间断,一直用了有20来年,直到最后改系统退役,都没换过。

3E次!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目前的报警灯基本都是开关电源,冲击电流较大,而且西门子...

西门子S7-200是我用过的小型PLC中唯一一个出现过死机的品牌,客户发现不定期死机,重新上电正常,后来客户要求换三菱FX系列。百思不得其解,改PLC我还一直保存着,不过,我测试了该PLC,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I:
回复内容:按输出脉冲次数算,晶体管当然没问题。只要负载电流合适。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网友I 假设继电器的机械寿命100万次,...

网友M:
让PLC输出一个信号,把报警灯换成闪烁的就行了。

网友N:
用输出点外挂一个报警灯就解决问题了。没必要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