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按钮使用

楼主(2015-03-07):
如何实现一个启动按钮(复位型):第一次按下时y0响应,第二次再次按下时要间隔3s时间,y0才会再响应?

不知道是否能够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A:
可以的,加一个标志延时就行了

网友B:
也可以用比较指令,等于1时输出Y0,2时输出定时器,来控制Y0输出。

网友C:
使用一个断开延时的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完全可以实现,加标志延时即可

网友E:
第1次按下时,计数器值加1;再次按下时,延时3秒、导通Y0。

网友F(2015-04-24):
ALT指令了;

看看我们做的系统;也是用台达PLC做的,以后就不需要自己电脑编程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o1disthedfd&id=4316305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