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使用调压器的步骤

楼主(2015-03-07):
如何正确使用调压器?先来了解交流自耦调压器的主要结构:

①   单元结构:
 单相2KVA~10KVA调压器为调压单元结构,一个表面具有一定宽度的磨光部位的线圈固定在专门设计的底座上,接触组的碳刷在弹簧压力下与线圈的磨光表面紧密接触,转动手轮带动碳刷在线圈磨光表面上滑动进行调压,单元调压器一般为台式,外面有防护通风罩。

②   单相组装结构:

单相大容量调压器是由几个相同规格的单元组装而成,各单元的碳刷接触组装在同一主轴上,线圈输入端并联连接,输出端连接平衡电抗器,以平衡单元间电流分布并抑制环流。

基本原理:
 调压器就是匝比连续可调的自耦变压器,当调压器碳刷借助于手轮,主轴和刷架作用,沿线圈的磨光表面滑动时,就可连续地改变匝比,从而可以无级而平滑的调节输出电压。

正确使用调压器步骤如下:

1.分清输入端和输出端.
2.在接入电源之前把输出调在低端.
3.按照调压器要求在输入端接入电源.
4.慢慢调节输出端的电压. 使输出端的电压达到用电器的要求.
5.断开输入端的电源.
6.接入用电器.
7.接通电源.这时候可以根据要求再次调整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