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系统单压力传感器损坏后,如何避免水泵误启动导致供水管道超压

楼主(2015-03-08):
恒压供水系统单压力传感器损坏后,如何避免水泵误启动导致供水管道超压?请大神指教

网友A:
通过程序判断压力传感器损坏立即停止水泵启动即可

网友B:
要看变频器有没有对反馈信号处理的功能,如有则使用输出点断开变频器控制回路

网友C:
整个断线报警输出,断开所有控制回路即可、、、

网友D:
出水口接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做超压保护,管它断线还是不准,只要超过设定压力上限就停机

楼主:
我的这个是四台水泵供水,每个泵带一个变频器,出水口一个压力表,压力信号进入s7-300plc,进行PID运算后输出4-20ma模拟信号给变频器。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出水口接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做超压保护,管它断线还是不准,...

把信号串入变频器的启动信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