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抓斗控制变频器设置参数

楼主(2015-03-08):
门机在抓货时出现自动开斗,原来变频器采用闭环控制没有开斗现象,因为编码器坏了改成开环了就出现开斗现象,怎么设置变频器参数解决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开环控制要重新调整,重新做旋转形自学习。

       如果采用M1和M2作为抱闸的释放点,H2-01设为5,以及配合L4-01设置在1-5hz之间,L4-02在0.1-0.5Hz之间。具体值根据电流状况而定。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