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做到互不影响?

楼主(2015-03-08):
有三个从机都在485总线上。三个程序独自使用正常。合在一起,从机使用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请问如何修改程序使其互不影响?谢谢。附程序

网友A:
这个看情况的,有可能是硬件的原因,硬件的原因一般是终端匹配电阻没有,在离主机最远的从站A+和A-以及B+和B-之间各接一个120欧或者300欧的电阻。

也有可能是软件的原因,软件的原因跟通讯协议有关,一般多从机时应该每个从机都要有一个从机号或者叫站号。

网友B:
  通讯原因吗 ? 建议还是检查通讯设备,还有硬件或是干扰

楼主:
对:   这个看情况的,有可能是硬件的原因,硬件的原因一般是终端... 内容的回复!

离主机最远的模块已经启用了内部A、B的匹配电阻。三个模块各自对应有地址。用分时发送的方法,使用效果稍好些。请问还有什么好方法再提高一步。使程序达到理想的状态?请提供一下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