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方的定义与编写

楼主(2015-03-08):
如何用FX系列PLC编程配方?如:两轴,每个轴都有两次定位,根据工件的尺寸不同所以定位位置也有所变化,配方需要30组,如何编写

网友:
有两个办法:一是利用人家界面自带的配方功能,二是利用FX的间接寻址功能。

第一个可以找相关手册,说说第二个。在PLC的锁存区间分配一段连续地址(30组),再单独保留一个基地址和偏移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