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外:电缆相间绝缘电阻10 000还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5-03-08):
还是我上次向师傅们反应的那条电缆,除暴露在空气中的线芯绝缘的有轻微开裂,不过载,不发热,没变形,无异味。

今天星期天公司停电检修,我把这条电缆的负载全部切除,不存在二次接线,用兆欧表摇测相间绝缘电阻为0欧,相间对工作零线为0.5兆欧,对地为无穷大。

我觉得很奇怪,三相负载、包括相线上的所有单相负载全部切除,电阻是0欧,怎么不短路,不过载啊。还能正常使用N年。

我又用万用表重复检测,三根相线之间绝缘电阻为10 000欧,也就是说兆欧表分辨率低读不出来数,但万用表检测的结果相与相之间的绝缘电阻也太小了点,怎么还能正常使用N年啊。

检修保养完成后,我们照常合闸运行,没发生异常。

师傅们遇见过这种现象没?

网友A:
首先:该电缆你应该没有2断完全拆开检测?

其次,可能你的摇表是2500V级别,而该电缆实际应用在500V级别以下(常规市电是400V,误差±5%也就是420V,)

楼主:
谢谢师傅!

电源侧肯定断开了,我用试电笔和万用表试了都没电;我用的摇表是标准500V。

我认真检查了,就是线芯上套着互感器,三根电表电压线我也拆下了。就是套着的互感器没拆下来,不知有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