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低压快速熔断器

楼主(2015-03-08):
低压快速熔断器

型号RT14-63A

用于380V电动机的短路保护。

网友A:
这种还真是头一次见,啥型号的?

网友B:
这个现在好像淘汰了   我们有个车间是九几年的配电柜里面到有这种熔断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真是头一次见,啥型号的?

网友D:
看上去个头挺大的啊。

网友E:
如果没看错,你这个是电容柜,不是用于电机控制的,因为你的接触器是电容切换专用接触器。电容柜配高分断熔断器,这是标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