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1控制plc2

楼主(2015-03-09):
如何用plc1控制plc2?是松下plc!怎么设计链接继电器?求大神讲解!

网友A:
方式有2:

1、用PLC1输出的开关信号作为PLC2的输入信号

2、用通讯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式有2:1、用PLC1输出的开关信号作为PLC2的输...

  1. 方法1适用短距离少信号情况,编程方便,控制可靠

  2. 方法2适用远距离多信号情况,节省电缆

网友C:
支持上面两位老师的办法!

网友D:
用通讯最方便,省去大量接线。我发表过的,到我主页里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