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台达B系列触摸屏的按钮宏命令问题

楼主(2015-03-09):
各位大师,小弟新人一个,遇到个问题实在是解决不了,所以上来求教。

PLC是台达的30EC  触摸屏是台达的B07S410

想在触摸屏上做个交替型按钮控制PLC里的  M1开关   ,但需要断电保持。也就是说   如果我这次 按下去按钮为 闭合的话   (M1闭合)   以后只要不动按钮。下次再启动机器   M1仍然为闭合状态

希望大师们给指点下,最好能做个示范。先感谢了。谢谢

网友A:
在画面上建个交替型的按钮SM0.0,然后在画面背景宏写

IF $M0.0 == ON
BITON ({Link1}1@M0)
ELSE
BITOFF ({Link1}1@M0)
ENDIF

楼主:
太感谢 liujian5118 大哥了   我现在就回去试下

谢谢了

网友B:
那还不如用“断电保持型”位元件,查一下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