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哪位大师有空压机改接变频器的应用案例?

楼主(2015-03-09):
不知道哪位大师有空压机改接变频器的应用案例?给介绍一下呗,不胜感激!!

网友A:
螺杆空压机,一搜一大堆成功案例,变频器放大2挡(用于变频器低速休眠后带载强制启动),最低转速不要太低,避免润滑压力不够,注意变频器干扰原空压机电脑。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了,辛苦了!

网友B(2015-05-25):
建议使用永磁变频电机用变频驱动,我公司尝试过,直接省电百分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