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三菱QJ71MB91 modbus rtu模块,这个模块怎么调试啊,手册是英文的,看不懂!

楼主(2015-03-09):
用三菱的QJ71MB91 modbus rtu 通讯模块,这个参数怎么调试啊

    手册又是英文的,求各位师傅帮帮忙,有用过的吗!

网友A: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就设置一下波特率,检验,等几个参数就ok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搞定了,第一次用这个MODBUS rtu模块。

会用了就是简单!

网友B(2015-06-18):
大侠,你好!

我也在用QJ71MB91做从站和第三方DCS进行MODBUS通讯,目前是通讯正常,但是输入输出的点没有,我该怎么办呢?用MOVE?

网友B:
另外:我的QQ:812765937

网友C(2016-02-02):
很简单也让我们也简单下撒,谢谢

网友D(2017-06-16):
怎么设定的,如何读写数据?可以参考一下吗?